PCI接口加载FPGA程序

楼主:
       各位大虾,我现在要做PCI接口加载FPGA程序,使用PCI9054芯片,PCI和FPGA之间使用CPLD做时序控制。现在的问题是:

      1.上位机的软件怎样编写呢?思路是什么,用到rbf文件格式还是HEX文件格式呢?

      2.如果用rbf文件那么怎么从该文件中提取数据,然后发送到PCI总线上?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哎,见识短浅了,不过我会关注你的,帮你顶起来,然后呢,跟你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B:
个人认为:

    1. CPLD完成与PCI9054本地总线的通信控制,接收正确下载数据。

    2. 上位机与CPLD数据传递过程中要保持数据的正确性,而且要一次传递完成。

    3.  接收完成正确的数据后,然后CPLD通过FPGA的SPI接口配置数据到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     1. CPLD完成与PCI9054本地总线的通信控制,接收正确下载数据。     2. 上位机与CPLD数据传递过程中要保持数据的正确性,而且要一次传递完成。     ...

流程确实是这样。上位机通过软件将程序发到PCI接口芯片9054,然后9054将数据发给CPLD,CPLD就要配好FPGA的配置时序(例如PS模式)。这其中CPLD还要反馈配置过程中的状态,是否出错之类的。

问题是编程文件中的数据该如何提取,比如rbf文件,hexout文件等其中的数据提取成了我主要的问题。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哎,见识短浅了,不过我会关注你的,帮你顶起来,然后呢,跟你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恩呢,这个论坛里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等我做好了就把资料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