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资料寻求

楼主:
最近朋友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是关于CAN总线的数据采集的,但是我们呢,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全然不是很懂,希望对于这些东西比较了解的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些经验,还有,能不能分享一些论文,资料,系统的详细的为好,呵呵,不是小弟要求高,而是真的什么都不会,的确是需要一个详细系统的这方面的资料啊,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CAN%D7%DC%CF%DFCAN总线入门(中文版)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ght=CAN%D7%DC%CF%DF
[资料分享]《can总线技术基础》特形象有趣不枯燥

网友:
写论文建议找几本详细介绍的书看看  CAN总线理论很多也很复杂,可以直接获取。

应用的话要比理论简单的多 就2根线,最多3根带个屏蔽。一般应用都有集成好的CAN控制器和收发器。按照时序收发就可以实现。如果需要上位机,可以试试LABVIEW 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上位机画面也很好做。希望以上能给你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谢谢你了啊,哥们儿,你给的东西很有用啊,我现在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开始一点一滴的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n总线的复杂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通用的汽车总线上,can总线跟lin总线有什么差别呢,从can总线好好学习吧,然后再学习lin总线,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can总线的复杂在于协议,看懂协议很不容易,还有就是他传输数据的具体方式。和lin总线相比到底有多大的优势 不好说,因为现在汽车上lin和can都有应用。个人感觉can用的比较多,结构简单,而且有效距离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是这样啊,嗯,这回我懂了,呵呵,你真是太厉害了,知道的真多,谢谢你了,想问一下,你对can研究多久了?

网友:
做项目的时候遇到了 看来点 谈不上懂  基本结构了解 和单片机能配合使用,上位机可以采集 就这样了 内部结构没涉及 了解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据说CAN总线直接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比如说有CAN收发器,与控制器,还有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也都有CAN总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