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隔离强电的方法?

楼主:
请教大侠有没有市电耦合的电路,即往市电里加高频的波形,并且能在终端分离开来?

网友:
耦合变压器

网友:
那东西是不是挺大的?板子上放的下吗?可以直接用电容隔吗?

网友:
你说的是电力载波吧

网友:
高频信号的耦合可用小电容进行,频率较低时也可用变压器,但电容耦合更常用。

网友:
是啊,不用传播什么复杂的信号,但是需要在220V市电上进行,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侠不?请教下。具体用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