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转换问题

楼主:
自己写了一个msp430 AD转换的程序,可是结果不太正常。模拟输入1.5V时比较准,模拟输入大于或小于1.5V时误差很大,最大能有0.3V,弄了很长时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下~~~
程序如下:
//********************************************
//功能:AD采样   上位机显示结果
//采样通道======>>6.0
//串口:3.4=>TX  3.5=>RX
//*******************************************
#include
void delay(int x)
{
  for(int i=0;i<80;i++)
    for(int j=0;j }
//********************************************
//功能:上位机显示数据
//********************************************
void serial_tx(double data,int i)
{
  char x;
  x = (int)data + '0';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x;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
  for(int j=0;j   {
    data = (data-(int)data)*10;
    x = (int)data + '0';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x;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ouble data_A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BCSCTL1 &= ~XT2OFF;          //开启XT2  8M晶振//
  do
  {
    IFG1 &= ~OFIFG;
    for(int i=0xff;i>0;i--);
  }
  while((IFG1 & OFIFG)!=0);
  BCSCTL2 |= SELM_2+SELS;
  //////////////////////////////ADC设置/////////////////////////////////////
  P6SEL |= 0X01;
  ADC12CTL0 = SHT0_2;          //4分频
ADC12CTL1 = SHP;
ADC12MCTL0 = SREF_2;         //参考电源选择Vr+=AeREF+   输入通道为6.0
  ADC12CTL0 |= ADC12ON + ENC;  //开ADC + 允许转换
  ////////////////////////////////串口初始化////////////////////////////////
  P3SEL |= 0x30;                            // P3.4,5=> TXD/RXD
  UCTL0 |= SWRST;                           // 置1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
  UCTL0 |= CHAR;                            // 8字节  UART
  UTCTL0 |= SSEL0;                          // 32k
  UBR00 = 0x03;                             // 32K 9600bps
  UBR10 = 0x00;                             // 32K 9600bps
  UMCTL0 = 0x4A;                            // 32K 9600bps 校正s
  UCTL0 &= ~SWRST;                          // 置0
  IE1 |= URXIE0;                            // 允许中断
  _EINT();
  //////////////////////////////////////////////////////////////////////////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while((ADC12IFG&BIT0)==0);
    data_AD = ADC12MEM0*3.2/0xfff;
    serial_tx(data_AD,3);
    delay(5000);
  }
}

网友:
搞不明白是咋整的。。。

网友:
有没有看过参考电压引脚的电平,以及你的模拟地的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过了,参考电压我用板子上稳出来的3.3V,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没关系,我也没搞懂,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