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解???????新手上路,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2011-11-20):
指令求解???????新手上路,请高手多多指教
ANL TMOD ,#0FH
ORL TMOD ,#00H
MOV TH1,#0CH
MOV TL1,#03H
MOV IE,#00H
SETB TR1
LOOP: JBC TF1,LOOP1
AJMP LOOP
LOOP1: MOV TH1,#0FCH
MOV TL1,#03H
CPL P1.0 : ?新手上路, 请问 ,为何要将输出取反?? 这一语句是什么意思??????????
AJMP LOOP
END
新手上路

网友A:
这因该是一个用定时器中断产生方波的代码,P1.0取反是为了使该脚电平高低交替变化,以产生方波信号。

楼主:
hey,
hey,man,谢啦,灰常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