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SP430做个单反相机用的定时自动快门线,但是不知道屏幕怎么弄

楼主:
定时快门线网上倒是有卖的,但是贵了些,而且功能不一定能如愿。想自己用430做个定时快门线,但是总得有个屏幕,而且要低功耗,总不能用数码管或者太大的液晶屏哈,而且液晶屏体积要小厚度要尽量薄,黑白的便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屏幕能合适?在下就谢谢啦

图片已放到附件里~
附件图片是网上卖的一般的快门线,一二百块钱。佳能或尼康原厂的要一千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请以附件形式上传

网友:
字段液晶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
简单,去拆个电子表的LCD屏即可,遥控器外壳可利用现成的简单快门线改造,原按钮和功能可以保留,再加几个按键就是。

网友:
如果再配上一片CC2500之类,还可以做成无线遥控的,这样机壳问题更好解决,可以用手机屏了。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哈哈 谢谢谢谢  拆手表的方法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