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主机与3v的从机实现SPI连接,可以用什么芯片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
必须是level shifter,且level shifter 输出的3v范围必须在2.7v-3.3v之间,因为从机实际供电是3.3v,但从机datasheet说输入电平必须小于它的io供电,即3.3v,而且从机由于输入阻抗会变化,所以不能用串接电阻来实现。谢谢你的帮助啊

网友:


网友:
主要看你的输出侧IO是强上拉还是弱上拉型,强上拉型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弱上拉型可以直连,电平转换可以用晶体管或者使用74LVC245等专用芯片。

网友:
另外,TI、ADI等还有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但通常不易购买。

TI:http://focus.ti.com.cn/cn/paramsearch/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Id=705&family=analog&uiTemplateId=NODE_STRY_PGE_T

ADI:http://www.analog.com/zh/interface/level-translators/products/index.html?gclid=CPX8zdeIx6wCFaWL4godMBbPqw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人啊,小弟好几个问题都是您回答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