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时钟信号同步

楼主:
在异步设计中,为了防止亚稳态,信号的同步是必须要进行的

单bit信号的同步通常是用时钟锁存的方法

从异步的时钟频率来看,还可以细分为两小类

 第一类

被同步的信号时钟域的频率比本时钟域的频率低

这时候可以直接通过双锁存的方法来进行同步

对于 被同步的信号时钟域的频率比本时钟域的频率高的情况 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reg flag1,flag2,flag3;

wire clr;

assign clr=flag3 && (!flag);

always @(posedge flag or poesdge clr)  //注意和 always @(posedge flag or clr) 区别
    if(clr)
      flag1
<= 0;

else flag1 <=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flag2
<=flag1;
      flag3
<=flag2;

end

 同用同步方法: 无论高低时钟频率,还是单bit或多bit ,都可以用RAM或FIFO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