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节点是否通过路由连接到网络?

楼主:
现在一个协调器,两个路由器1、2
现在想让路由器2通过路由器1连接至网络
然后与协调器交互数据
但是怎样才能确定路由器2肯定是通过路由器1与协调器交互?
路由器2与路由器1组网后,路由器2可能直接与协调器交互
因为数据交互距离远远大于组网距离

偏偏又赶上现在抓包工具不会使
请高人帮忙解决

网友:
如果搂住是源于距离的问题, 让它们自己实现择优通信。(保证网络覆盖)
如果硬是要通过router2交流, 建议修改程序, 使其每次只能通过router2发送信号,问题时有可能协调器可能直接发送到router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程序以及最终目的是择优通信

我现在想测试路由器2通过路由器1发送数据,但苦于没有测试手段判断路由器2是否通过路由器1

网友:
如果有多一个终端, 建议安装sniffer程序来监控数据包(应该很多板子都会有sniffer示范程序的), 这样就可通过网络层看到是否路由功能了.

BTW: sniffer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用中文表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着用TI提供的抓包工具了
可是总是错误
见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373-1-1.html

网友:
TI的sniffer我没用过, 不过一般来讲问题应该就是这几个:
* sniffer是否连接到PC上了
* 是否确定频道同步, 看你的帖子上抓的是第26频道的,但是不是组网的时候也是第26频道, 实在不确定的话, 最笨的办法就从11频道开始测试抓数据包, 从11~26应该很快测试完的
*终端信号功率的问题。把snifffer移近router2情况看看
*确定终端的确有数据包发出
*因为受到周围的无线环境影响, 不妨多试试其它频道作测试

希望以上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已经找到
sniffer需要SPI
我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