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tium小组:《全数字TI方案电源》项目进度(02.10已更新)

楼主:
此帖为Dontium小组 全数字TI方案电源 项目进展帖,请小组成员将最新进展跟帖提出,并通过站内短消息告知soso,我会尽快整理在1楼。

2012.02.10
《全数字TI方案电源》显示面板电路图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7855-1-1.html

2012.02.09
关于《全数字TI方案电源》面板机箱的投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7761-1-1.html

2012.02.08
来电了! ---《全数字TI方案电源》软件迈出了第一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7721-1-1.html

2011.12.30

偶们的DSP开始工作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646-1-1.html

2011.12.13

今天做了ADC速度测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388-1-1.html  10楼

2011.12.06
秀一下《全数字TI方案电源》的第一版PC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2832-1-1.html

2011.11.23
关于《全数控TI方案电源》显示器件的选择问题的投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703-1-1.html

2011.11.29

基本确定的原理图,请帮忙检查错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7842-5-1.html   ——43楼

2011.11.21
软件进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338-1-1.html

2011.11.19
布板进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138-1-1.html

2011.11.18
软件进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0993-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0999-1-1.html

2011.11.08
《全数控TI方案电源》项目分工及进度报告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9947-1-1.html

2011.11.02
“全数控、积木式TI方案电源”工作安排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9465-1-2.html

2011.10.19
全数控、积木式TI方案电源 设计方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7842-1-1.html

网友:
DIY小组通知楼层

此帖为小组通知楼层,如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发布。

网友:
有项目的辛苦啦

:carnation:

网友:
至现在,已将电路参数计算完毕,算是初步确定。

前天本想把CCS平台搭好,可没时间啊,因为想尽快地把第一版PCB做出来。

目前的电路尚未用到运放。毕竟三极管可以标到最高J温至175度,

网友:
昨天把CPU部分布板搞完了。

今天把辅助电源部分布完了。

网友:
至现在,看了两遍F28035的CLA,它的指令系统记了个大概

网友:
楼上进度很快,我还在磁芯,磁环,变压器制造中迷糊呢。还有个公式还没搞明白。你是先做板子,我是先做变压器,电感。

网友:
板子,是大家都需要的,如果板子出得晚,大家就停在那里没办法干。所以,我只大概确实了某些参数,具体参数还需要调试中确定

网友:
兹有房坯一套,急需焊机一台,今逢数控电源研发也。造之5KW DC60V 80A 上作焊机用,下作单片机用。

网友:
今天做了ADC速度测试

想测试一下ADC在软件控制下,并插入简短处理的情况下的连续转换速度,那个中断真难搞,那么多的中断源、那么多的控制寄存器……  现在总算按我的意图工作了。

      测试方法: 启动ADC(单个)---->转换结束(中断)时取、送数据---->计数并在适当次数时切换LED状态--->启动下一次转换 ---->等待中断

       那个F28035可真能干,一秒钟能转换大约50万次(没用仪器测量)

网友:
板子收到,开始贴机

网友:
首先把CPU部分贴了,查了下错误,试机,基本正常。接到电脑上进行调试,还可以。

只是10MHz的晶体没有,找了个6M的,PLL的参数也改了,但感觉不象工作在60M。以后再查原因吧。

图片用不贴呢?

网友:
加油,等好消息。

网友:
至现在,可以输出一路电压了,但主电源和PFC的还没有编,这要等到把这一路的性能调好了才行,因为原理都差不多。
输出部分是低压,软件有错误不至于烧坏东西。

网友:
各个板子的大小。预留的安装位置尺寸。板子需要的空间大小确定下来没有。散热器大小及尺寸确定下来没有。操作件都定下来没有。定下来的话请发给我。

网友:
QQ联系吧。我的QQ。soso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