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求助

楼主:
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

条件如下

当输入一个高电平,有30kHZ的脉冲出入,当输入转入低电平后。计算输入脉冲个数是否在两个值之间,如果在则发出一个信号

网友:
什么叫"是否在两个值之间"?
30Khz的频率对单片机而言不算很高,但同时也得考虑脉冲宽度一般得有两三个时钟周期
这种程序最好用扑获方式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