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设置

楼主:
今天写了一段程序,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 = TASSEL_2 + MC_1;
   TACCR0 = 200-1;
   TACCTL0 = CCIE;

   while(1);
}

用3V芯片电池供电,不加任何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电源处电流为4.3mA,

加了低功耗模式0或1,写在while循环里,程序人可以正常运行,但电流仍为4.2mA,节电很不明显,请问是我测试方法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进入LPM3模式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他外设呀!

网友:
空闲时候是不是真的进入省电模式了,程序是不是只进入过一次省电模式,中断跳出后就不再进入了?

网友:
德州的视频

video platformvideo managementvideo solutionsvideo player [ 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1-11-24 16:19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lpm3我的程序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设的话还有一个led驱动芯片,但是那个电源是另外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这个有可能,但是好像一旦进入低功耗模式,不用语句退出的话,他是不会自己退出的,至于中断后,我是在main函数中一直循环lpm模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或者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或者发个链接~谢谢

这样的现象我在网上看到过不止一次了,在网上或者在忘掉了不知是什么名称的资料问答里有

我也懒得试验,不过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点的时钟显示程序运行我是测了电流的,我的万用表虽然是网上买的,但是也算是牌子的,victor的(穷人我平时都不舍得用,又另买了个更便宜货,平时用,不过最便宜的最近电源按键坏了,暂时没器件换。要精准一点的才用这个victor的),200uA档量,并接电容,显示屏在显示模式时整体可以做到不到100uA,其实是显示屏占据了主要电流。显示屏处于掉电模式时,用2231芯片万用表只显示1uA,虽然表有误差,但是这也是包括了掉电模式的显示屏也是要一点微弱的电流的。这个时钟这个星期除了为了验证2452到底头文件有没有温度校准数据的才写了几句,有点没劲,没啥意思觉得,因为对于我的需要,我已经有数了,再写下去无非为了花哨或者锻炼最佳化编程然后用来显摆或者对有回答问题或者有帮助着的看看娱乐作为一种回报,反正发出来也得不到什么指点,我现在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您这个问题,如果确实仔细检查了没有其它外围的影响,要是我估计只有进行排除法了,将端口全部设为输出置低,注意那两个外接晶体的引脚,有的型号cpu模式默认是设置为非I/O口的,默认是设置为晶体振荡功能的,所以可能一定要设置P2口的相关寄存器(功能选择寄存器)。也先不要用什么定时器,主程序里就一个while先看看。然后再进一步加其它功能。

至于资料,我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困惑

您到https://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aspx或者官方英文的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msp43016-bit_ultra-low_power_mcus/default.aspx搜索看看

也可看看我发的一个咨询帖,里面有个文档,不过也很简单:https://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4478.aspx

不过我要提醒您,专家有时候也会像得精神病的一样会偶尔抽搐的,这个帖子我点击了满意答案是因为人家回复了那么多有耐心,则在论坛中是不多的吧,好多帖子如石沉大海般感觉。里面,有些本来也还有些问题我没有提问而已,有些别人就有不同看法,不过总的来说,回答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不小心看到EEWORLD这个版块竟然还给我加了一个月度明星的标签,有点意外,还有奖励,好像是什么电子优惠卷什么的,我暂时也没有多花钱买什么东西打算,所以还没看到底有哪些用途。虽然我有点意外以至于困惑,不过一想,我还是回答了几个网友的问题里面没有自己的主观臆断吧。这不,我这个人就这么简单肤浅,一受不管是什么刺激就回答您帖子这么多字。不知道能否起到一点点相互启发的作用。

网友:
找个还需要看你的其他外设芯片的消耗,板上有没有其他的芯片?

网友:
上午tmd停电,就整理一些电阻按阻值分成小盒子分开装。又顺手检验了一下自己的万用表, 碰巧刚充完电不久的充电电池 电压:1.435V
测得电阻 测得电流 计算应得电流
10.00K (20K) 130.5uA(200uA) 143.5uA
101.3K(200K) 13.9uA(200uA) 14.17uA
0.83M(20M) 1.7uA(200uA) 1.729uA
1.55M(20M) 0.9uA(200uA) 0.93uA
  测后电池电压:1.435V 来电后用万用表2V档测一可调稳压块317的基准电压:1.253V 万用表电流档内阻忘了 大电流误差较大 没办法啦,只能自己检验自己,刚买的时候拿到街上修理店想比对,那些表比我的好像更不准了 [ 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1-12-2 15:34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的资料我看了,对低功耗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资料我看了,对低功耗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很感谢

不用谢,其实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才能更快地进步,有时候别人点拨一下或者互相交流的时候受启发一下往往节省很多自己折腾的时间

就是不知道您是什么人,学校的大学生么?

论坛里可能会有坏人,像老鼠屎一样,我都不想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是个热心交流的人,真心希望你能常来转转啊。

楼主说的坏人,可以否和我们说说,我们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校大学生,业余时间做做单片机和它的外围,很感谢论坛里能有像您一样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个热心交流的人,真心希望你能常来转转啊。 楼主说的坏人,可以否和我们说说,我们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我又没有固定的上网IP地址(ADSL是动态的),再说你们又不能把我这个地区的IP全给封了单留我一个。

哎,不光说我这个地方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呀,开始一种态度,稍微不留心,一转脸,就可能能变成另外一种态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论坛就是个小社会,会有不同种类、各种性格的人存在,但是坛子里大多数朋友都是本着交流、探讨的友好态度而来的,可能会有极少数并不是那么友好的人,咱们就视其不存在吧,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偶尔还会遇见添堵的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程序运行还能够进入循环吗?

网友:
进入低功耗后CPU不工作了,那程序由什么来运行啊?求解

网友:
void WDT_init()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6;
  P1SEL|=BIT6;
  WDT_init();
  _EINT();
  _bis_SR(IMP0+GIE);
}
WDT_init()
{
   WDTCTL=WDT_ADLY_2000;
   IE1|=WDTIE;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
请问各位朋友,如果我在中断中配置定时器有没有用啊?我自己感觉没有用的,因为中断完退出后又进入中断了,根本就没有在MAIN函数中执行。

网友:
void WDT_init()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6;
  P1SEL|=BIT6;
  WDT_init();
  _EINT();
  _bis_SR(IMP0+GIE);
}
WDT_init()
{
   WDTCTL=WDT_ADLY_2000;
   IE1|=WDTIE;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
还有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进入低功耗,因为我的进入中断是在程序运行到进入低功耗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