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er 封装向导里找不到双列直插DIP的向导

楼主:
今天想用Altium Desiger 做一个双列直插的32脚原件封装,但我在Altium Desiger 封装向导里找不到双列直插DIP的向导?只能手工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画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让你的芯片站着。

网友:
这有点不可思议,protel99,DXP都有的,楼主再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完了都没找到,我用的Altium desiger09Altium desiger10都没有啊!BGA, BQFP, CFP ,CHIP,CQFP,DPAK,LCC,MELF,MOLDED, PLCC, PQFP, QFN, QFN-2ROW, SOIC, SOJ, SOP, SOT143/343, SOT233, SOT23, SOT89, WIRE WOUND 这是封装向导里的所有封装,全是贴片的封装,没有DIP(双列直插)!

网友:
今天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用了一年多Altium Desiger,今天才发现它有两个封装向导,一个是IPC Footprint Wizard,另一个是Component Wizard,DIP封装在Component Wizard里,我一直用的都是IPC Footprint Wizard。 [ 本帖最后由 麒麟刀 于 2011-11-23 17:42 编辑 ]

网友:
你可以这么办

你可以试一试用工具栏下边的第四项封装向导来画呢,这里有DIP封装,下边的图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PC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