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控制MOS管?

楼主:
小弟最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最近要用单片机来控制MOS管的开断,仅仅是开断就可以了,我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门级可以吗?必须要加驱动电路吗?

网友:
首先要求MOS管的开启电压在IO的输出范围内,这时IO可以直接驱动,但为了防止上电暂态的失控,一般要加一个静态偏置即上拉或下拉电阻,这个由MOS管的类型(P沟道还是N沟道)决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以前做过的一个项目中就是用的模拟开关,因为直接用表现很异常,后来加上下拉电阻就没事了,我用的是4066,下拉10K,呵呵

网友:
首先要求MOS管的开启电压在IO的输出范围内,这时IO可以直接驱动,但为了防止上电暂态的失控,一般要加一个静态偏置即上拉或下拉电阻,这个由MOS管的类型(P沟道还是N沟道)决定。
我也很同意二楼的这个说法,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