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可以直接控制MOS管而不加驱动吗?

楼主:
RT,我仅仅想把MOS管当个开关用,而且对时间要求不严格。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MOS管了,只有开启电压在IO输出范围内的MOS管才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老师说的对

网友:
可以直接驱动低压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