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码器 怎么点亮

楼主:
买了个板子 不知道怎么接点亮显码器

求大神  指教 谢谢

网友:
楼主:

      A,B,C,E,F,G,DP是数据总线,DIG1,DIG2,DIG3,DIG4是片选啊。控制就很简单了。

网友:
A,B,C,E,F,G,DP是数据总线,DIG1,DIG2,DIG3,DIG4是片选啊。控制就很简单了。

嗯,楼上说的很对,楼主按照这个做就对了,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