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用DS12C887制作时钟的问题,自学的孩子伤不起啊~

楼主:
时钟编完之后,送显示屏时间走的过程中会出现和0跳变,但不影响时间,比如:1 2 3 0 5 6 7 8 0 10 11 0 13.········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这跳变是随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是随机的 看不出什么规律。。。。

网友:
这是自己写的这个时钟程序(不大正规,估计看起来很累)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1;
  sbit RW=P1^5;
  sbit E=P1^6;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P3^1;
  sbit s6=P3^6;
  sbit s7=P3^7;
  sbit s5=P3^5;
  sbit CSDS=P1^4;
  sbit ASDS=P1^3;
  sbit RWDS=P1^1;
  sbit DSDS=P1^7;
  sbit SPK=P1^2;
  sbit IRQ=P3^2;
  uchar num,num1,num2,keynum,flag,n,m,k;
  char shi,fen,miao,nian,yue,ri,week;
  uchar code table[]={"20  /  /      "};
  uchar code table1[]={"  :  :  "};
  uchar code table2[]={"MONTUEWENTHUFRISATSUN"};
  uchar code table3[]={"SUNSATFRITHUWENTUEMON"};
  void set_time();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void naozhongsfm(uchar,uchar,uchar);
  uchar read_ds(uchar);
  void delay(uchar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5);
          E=0;
        RS=0;
        RW=0;
        delay(5);
        E=1;
        P0=com;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delay(5);
          E=0;
        RS=1;
        RW=0;
        delay(5);
        E=1;
        P0=date;
        E=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i,ge;
        s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
  {                key=0;
        if(s6==0)
        {
            delay(1);
                if(s6==0)
                {         keynum++;
                    flag=1;
                        SPK=0;
                    while(!s6);
                if(keynum==1)
                         {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

            if(keynum==2)
                         {
                                write_com(0x80+0x40+3);

                         }
                          if(keynum==3)
                         {
                                write_com(0x80+0x40);
                          }
                        if(keynum==4)
                         {
                                write_com(0x80+2);
                         }
                        if(keynum==5)
                         {
                                write_com(0x80+5);
                         }
                                 if(keynum==6)
                         {
                                write_com(0x80+8);
                         }
                                 if(keynum==7)
                         {
                                write_com(0x80+11);
                         }
                                 if(keynum==8)
                         {
                            keynum=0;
                            flag=0;
                                write_com(0x0c);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m=week+3;
                                k=m/3-1;
                            write_ds(6,k);
                                write_ds(8,yue);
                                write_ds(9,nian);
                                write_ds(7,ri);
                         }
                }
                 if(keynum!=0)
                {
                      if(s7==0)
                                {
                                  delay(5);
                                  if(s7==0)
                                  {
                                    while(!s7);
                                    if(keynum==1)
                                        {
                                    miao++;
                                        if(miao==60)
                                        {
                                                miao=0;
                                        }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sfm(6,miao);
                                        write_com(0x80+0x40+6);
                                        }
                                        if(keynum==2)
                                        {
                                    fen++;
                                        if(fen==60)
                                        {
                                                fen=0;
                                        }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sfm(3,fen);
                                        write_com(0x80+0x40+3);
                                        }
                                        if(keynum==3)
                                        {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sfm(0,shi);
                                        write_com(0x80+0x40);
                                        }
                                                if(keynum==4)
                                        {
                                    nian++;
                                        if(nian==100)
                                        {
                                                nian=0;
                                        }
                                        write_com(0x80+2);
                                        write_sfm(-0x40+2,nian);
                                        write_com(0x80+2);
                                        }
                                                if(keynum==5)
                                        {
                                    yue++;
                                        if(yue==13)
                                        {
                                                yue=1;
                                        }
                                        write_com(0x80+5);
                                        write_sfm(-0x40+5,yue);
                                        write_com(0x80+5);
                                        }
                                                if(keynum==6)
                                        {
                                    ri++;
                                        if(ri==32)
                                        {
                                                ri=1;
                                        }
                                        write_com(0x80+8);
                                        write_sfm(-0x40+8,ri);
                                        write_com(0x80+8);
                                        }
                                        if(keynum==7)
                                        {
                                        if(week==21)
                                        {
                                                week=0;
                                        }
                                        write_com(0x80+11);
                                        for(num2=0;num2<3;num2++)
                                        {
                                         write_date(table2[week]);
                                         week++;
                                         delay(5);
                                        }
                                         write_com(0x80+11);
                                        }
                                        if(keynum==8)
                                        {
                                         write_com(0x0c);
                                         keynum=0;
                                        }
                              }
                                }
                                if(s5==0)
                                {
                                  delay(5);
                                  if(s5==0)
                                  {
                                    while(!s5);
                                    if(keynum==1)
                                        {
                                          miao--;
                                          if(miao==-1)
                                          {
                                           miao=59;
                                          }
                                          write_sfm(6,miao);
                                          write_com(0x80+0x40+6);
                                        }
                                         if(keynum==2)
                                        {
                                          fen--;
                                          if(fen==-1)
                                          {
                                           fen=59;
                                          }
                                          write_sfm(3,fen);
                                          write_com(0x80+0x40+3);
                                        }
                                         if(keynum==3)
                                        {
                                          shi--;
                                          if(shi==-1)
                                          {
                                           shi=23;
                                          }
                                          write_sfm(0,shi);
                                          write_com(0x80+0x40);
                                        }
                                        if(keynum==4)
                                        {
                                          nian--;
                                          if(nian==-1)
                                          {
                                           nian=99;
                                          }
                                          write_sfm(-0x40+2,nian);
                                          write_com(0x80+2);
                                        }
                                        if(keynum==5)
                                        {
                                          yue--;
                                          if(yue==-1)
                                          {
                                           yue=12;
                                          }
                                          write_sfm(-0x40+5,yue);
                                          write_com(0x80+5);
                                        }
                                        if(keynum==6)
                                        {
                                          ri--;
                                          if(ri==-1)
                                          {
                                           ri=30;
                                          }
                                          write_sfm(-0x40+8,ri);
                                          write_com(0x80+8);
                                        }
                                        if(keynum==7)
                                        {
                                        if(week==21)
                                        {
                                                week=0;
                                        }
                                        write_com(0x80+11);
                                        for(num2=0;num2<3;num2++)
                                        {
                                         write_date(table3[week]);
                                         week++;
                                         delay(5);
                                        }
                                         write_com(0x80+11);
                                        }

                                  }
                                }
                }
            }

  void init()
{
     SPK=0;
     EA=1;
         EX0=1;
         IT0=1;
     week=0;
     keynum=0;
     dula=0;
     wela=0;
         E=0;
         write_ds(11,0x26);          //寄存器B设置返回值BCD形式并开启闹钟
//         write_ds(12,0x00);    //寄存器C设置中断                                                                                                    2
//         write_ds(10,0xa0);                //寄存器A设置
         naozhongsfm(16,41,15);
         read_ds(12);
//         miao=45;
//         shi=23;
//         fen=59;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4;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ASDS=1;
        DSDS=1;
        RWDS=1;
        CSDS=0;
        P0=add;

        ASDS=0;
        RWDS=0;
        P0=date;

        RWDS=1;
        ASDS=1;
        CSD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ASDS=1;
        DSDS=1;
        RWDS=1;
        CSDS=0;

        P0=add;
        ASDS=0;
        DSDS=0;
    P0=0xff;   //P0清1
    ds_date=P0;
        DSDS=1;
        ASDS=1;
        CSDS=1;
        return ds_date;
  }
void naozhongsfm(uchar ashi,uchar afen,uchar amiao)
{         write_ds(5,ashi);
     write_ds(3,afen);
     write_ds(1,amiao);                 //闹钟时间设置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
    if(flag==0)
   {
//write_ds(9,11);                //初始化
//write_ds(8,11);
//write_ds(7,18);
//write_ds(6,5);
//write_ds(4,21);
//write_ds(2,9);
//write_ds(0,0);
    miao=read_ds(0);   //读时间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nian=read_ds(9);
        yue=read_ds(8);
        n=read_ds(6);
        week=n*3-3;          //读星期
        ri=read_ds(7);
        write_sfm(6,miao);           //送显示屏
        write_sfm(3,fen);
        write_sfm(0,shi);
    write_com(0x80+11);
        for(num2=0;num2<3;num2++)
        {
         write_date(table2[week]);
         week++;
         delay(1);
        }
    write_sfm(-0x40+5,yue);
    write_sfm(-0x40+2,nian);
    write_sfm(-0x40+8,ri);
   }
  }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uchar c;
    SPK=1;
        c=read_ds(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