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GA或者DVI转lvds方案

楼主:
求:VGA或dvi转lvds的方案!!

网友:
国内工控领军企业华北工控(NORCO)集团发布了一款LVDS转VGA(或DVI)功能的转接卡。
近日,国内工控领军企业华北工控(NORCO)集团公司经过缜密的市场调研,综合多方客户需求,发布了一款LVDS转VGA(或DVI)功能的转接卡。

    LVDS (低压差分信号传输) 是一种满足当今高性能数据传输应用的新型技术,由于其可使系统供电电压低至2V,可以让产品达到自 100 Mbps 至超过 1 Gbps 的高数据速率,因此它能满足未来显示应用的需要。而DVI传输的也是数字信号,数字图像信息不需经过任何转换,就会直接被传送到显示设备上,华北工控的NORCO-4139转接卡采用LVDS转DVI卡的兼容设计,接口预留DVI插座位置。经严格评测,LVDS转DVI的输出效果良好,图像稳定清晰。

    见于目前用户普遍采用VGA模拟信号接口显示器,为了让用户简便实现数字信号转化成模拟信号输出,让VGA接口的“老”显示器发挥余热,华北工控的NORCO-4139转接卡能在保证图像质量的情况下实现图像完美输出。并且利用NORCO-4139转接卡,可以在支持LVDS和VGA的主板上实现双VGA显示。例如华北工控的Intel 852芯片组系列主板。

    另外该卡还嵌入了TTL插座,可支持18Bit TTL TFT LCD,对于只需要接TTL TFT LCD的客户,又是一节约成本的选择。体现了华北工控“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力争双赢”得设计理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的是VGA转LVDS的转接板,不是LVDS转VGA的

网友:
A

加Q:2291157286,帮您实现,用FPGA芯片方案,可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