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IC通信每次试验的结果都不一样

楼主:
为什么IIC通信每次试验的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并没有描述清楚,不知道你说说的不同

网友:
编的程序是这样的,但不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sbit SDL=P2^1;
sbit SDA=P2^0;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IIC_start()
{
        SDA=1;
        delay();
        SDL=1;
        delay();
        SDA=0;
        delay();
        SDL=0;
        delay();
}

IIC_stop()
{
        SDL=0;
        delay();
        SDA=0;
        delay();
        SDL=1;
        delay();
        SDA=1;
        delay();
}

IIC_send(uint8 byte)
{
        uint8 i,j=0x80;
        for(i=0;i<8;++i)
        {
                SDL=0;
                delay();
                if(byte&j==1)
                SDA=1;
                else
                SDA=0;
                j>>=1;
                delay();
                SDL=1;
                delay();
                SDL=0;
                delay();
        }
        SDL=0;
        delay();
        SDA=1;
        delay();
        SDL=1;
        delay();
        SDL=0;
        delay();
}

uint8 IIC_read()
{
        uint8 k,k1=0x00;
        for(k=0;k<8;++k)
        {
                SDL=0;
                delay();
                SDA=1;
                delay();
                SDL=1;
                delay();
                if (SDA==1)
                k1 |=0x01;
                k1<<=1;
                SDL=0;
                delay();
        }
        SDL=0;
        delay();
        SDA=1;
        delay();
        SDL=1;
        delay();
        SDL=0;
        delay();
        return k1;
}

IIC_write_EEPROM(uint8 add,byte)
{
        IIC_start();
        IIC_send(0xa0);
        IIC_send(add);
        IIC_send(byte);
        IIC_stop();
}

uint8 IIC_read_EEPROM (uint8 add)
{
        uint8 n;
        IIC_start();
        IIC_send(0xa0);
        IIC_send(add);
        IIC_start();
        IIC_send(0xa1);
    n=IIC_read();
        IIC_stop();
        return (n);
}

uart_init()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

uart_send(uint8 m)
{
        SBUF=m;
        while(!TI);
        TI=0;
}

main()
{
        uint8 i1=0,j1=0x00,c;
        uint16 k1=0;
        SDL=1;
        SDA=1;
        uart_init();
        while(1)
        {
                IIC_write_EEPROM(j1,i1);
                for(k1=0;k1<1000;++k1)
                delay();
                c=IIC_read_EEPROM(j1);
                uart_send(c);
                j1++;
                i1++;
                if(j1 == 0xff) {j1 = 0;}
                if(i1 == 0xff) {i1 = 0;}
                for(k1=0;k1<1000;++k1)
                de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