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 SPI的DMA方式发送数据

楼主:
最近在调试SPI   SPI1用DMA1 Channel3  来发送数据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发送的数据存储器的最后一个数据(我这边是字节,因为数据大小选择为BYTE)的最高位为1的时候,比如最后一个数据为0X80,DMA发送成功后,发送的数据线SPI1 MISI 保持为高电平,如果最后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0,则发送完毕保持低电平,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是怎么回事啊?附上程序如下 my.h是自己随便写的头文件 就定义了下BufferSize 为6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y.h"
/* Local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Private define ------------------------------------------------------------*/
ErrorStatus SendFlag=ERROR;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16_t i,j=0;

uint8_t SPI1_Buffer_Tx[BufferSize]={0xff,0x00,0x00,0x00,0x00,0x80};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PutChar(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4_PutChar(unsigned char c);
void SPI_PutChar(unsigned char c);
void delay(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Configuration();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Configuration();

        /* DMA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uration();

        /* pinE.2 configuration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0);

        while(1)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for small target (48pin) in mini-k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打开五个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打开USART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打开UART4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打开SPI1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打开SPI2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打开DMA1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打开DMA2时钟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 Of USART1-----------------------------------------*/
        /* Configure USART1_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 Of UART4-----------------------------------------*/
        /* Configure UART4_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ART4_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Nomal GPIO -----------------------------------------*/
        /* Configure PE.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 Of SPI1 ---------------------------------------------*/
        /* Configure SPI1_SCK|SPI1_MI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_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GPIO Of SPI2 ---------------------------------------------*/
        /* Configure SPI2_SCK|SPI2_MI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2_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偶校验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1);                                  //初始化SPI1

//        SPI_I2S_DeInit(SPI2);                                  //初始化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SPI_DataSize_8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SPI_CPOL_High;         //CPOL=1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SPI_CPHA_1Edge;       //CPHA=1 数据捕获第2个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         //软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32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7;         //CRC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PI1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1的DMA发送使能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1

    /*Configure SPI2-------------*/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SPI_Mode_Slave;  //SPI2为从设备

//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PI2

//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RXNE,ENABLE);                //开SPI2接收中断

//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2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初始化DMA1的Channel3

//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初始化DMA2的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SPI1_DR_Address;         //SPI1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PI1_Buffer_Tx;            //发数据存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从存储器读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定义要传输的字节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关闭外设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目标缓冲区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外设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存储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通用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优先级最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禁止两个数据互相访问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1_Channel3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3,DMA_IT_TC,ENABLE);           //初始化DMA1全发送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使能DMA1_Channel3

        /*Configure DMA2-------------*/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UART4_DR_Address;  //UART4寄存器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UART4_Buffer_Rx;            //收数据存储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从外设读

//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2_Channel3

//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3,DMA_IT_TC,ENABLE);           //初始化DMA2全发送中断

//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使能DMA1_Channel3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