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选型

楼主:
应用:DCDC用的MOSFET  频率:200KHZ

要求:

简单地说就是找IRF3205的替代MOSFET

有大牛推荐么

网友:
自己顶下 别沉了啊 等待高手

网友:
http://www.irf.com.cn/irfsite/dc/directfet.asp 这是IR官方网站 去产品目录里面找N沟道的 会有选型页面 在里面填进去需要的参数 会自动筛选。

另外ixys的mosfet也很不错 方法也一样 去官方网站

我现在用IRL3713 导通阻抗很小 但是耐压没那么高 你也可以看看。

大牛真的不敢当 飘过而已~

网友:
大牛大马都没辙,不指定封装咋弄啊?IRF3205有三种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应该先选器件再来封装么  不用贴片的吧 老师  谢谢老师我看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IRF3205Z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说是“替代”,还以为已有印版了呢。

仅看VDSS、ID和TO-220AB封装这三项的话可选的范围很大,如:
●PSMN3R0-60PS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SMN3R0-60PS.pdf
●BUK653R2-55C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UK653R2-55C.pdf
它们的特点是RDS(on)都是3mΩ左右,只有IRF3205Z的6.5mΩ一半以下,发热量也就小得多了。

网友:
选择的时候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参数,耗散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老师 我正在查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您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