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UART的FIFO有点搞不明白

楼主:
是这样的,有个16位的外部数据,想通过9B96板子上的以太网口传输到PC里(CPU不处理数据),本人想利用DMA的UART接收通道和以太网的发送通道完成传输。困惑的是,外部数据如何传到UART的FIFO中,然后又如何传到以太口的FIFO中?求高人解答。。。

或者说,这种传输方案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问题啊。
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传输,都可以不用网络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传输,都可以不用网络协议的。

那我想问一下,外部数据是如何写入到UART FIFO中的呢?又是如何从UART的FIFO写入以太口的FIFO中的呢?数据手册上看不明白。。谢谢了!

网友B:
只要开启了uart的fifo功能,uart收到数据就会进入FIFO缓冲;
从uart FIFO中读出数据,如果开启了以太网的FIFO,只要向以太网的发送寄存器写数据,就会进入以太网的FIFO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开启了uart的fifo功能,uart收到数据就会进入FIFO缓冲;从uart FIFO中读出数据,如果开启了以太网的FIFO,只要向以太网的发送寄存器写数据,就会进入以太网的FIFO中。

那就是说开启UART接收后,接收到的外部数据就会自动进入FIFO缓冲,然后开启以太网的FIFO,将UART的FIFO中的数据传递到以太口的发送FIFO中就行了?那这个数据传递过程应该用什么具体函数或者流程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