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2中ram和rom连接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个RISC时,控制部分的程序编译能通过,但是在连接外部的ram和rom时,会产生如下的错误:

Error: The pin "data2[0]" has multiple drivers due to the non-tri-state driver "ram:ram1|altsyncram:altsyncram_component|altsyncram_f3o1:auto_generated|altsyncram_a4m1:altsyncram1|mux_hib:mux5|result_node[0]"

当ram和rom同时连接到总线时,会产生上面的错误,望大神求解。

部分代码:

ram ram1(.data(data2),.q(data2),.rdaddress(addr),.rdclock(ram_sel),.rden(rd),.wren(wr),.wrclock(wr),.wraddress(addr));
rom rom1(.q(data2),.address(addr),.clock(rd),.clken(rom_sel));

ram和rom都是quartus2中用库建立的,上面的ram_sel和rom_se信号是前面地址选通器产生的一个使能信号,当地址小于3FFF(地址13位)时选择rom,data2为总线。

不知道这样写大家能不能看懂。希望求解。另外求教怎么在论坛中搜索帖子?

网友:
产生的错误时多个输入驱动同一个输出。

原因选择仅用来选择了片选信号,而没有选择总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说的详细一点么?原因以及解决办法,上面的太精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