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中电压读数

楼主:
写AD转换时想输出5v电压,用的公式为
           b=m*500/255/100;
  s=m*500/255%100/10;
  g=m*500/255%10;
但是调节变阻器,最大输出电压为2.5v,如果改成128,则输出5v左右,想问下这种变换公式改怎么写?
为什么除以255就不对呢

网友:
难道是7位的?
话说有没有7位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可能是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ADC0804,是8位的啊 ,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b   s    g 呢

网友:
仿真了一下真
他是从0-255再0-255
是数据范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AD转换时想输出5v电压,用的公式为            b=m*500/255/100;    s=m*500/255%100/10;   g=m*500/255%10;但是调节变阻器,最大输出电压为2.5v,如果改成1 ...

你得考虑数据溢出的问题。

例:如果数据类型为unsigned int,对于Keil C51,当执行 m*500/255的时候,如果m*500大于65536,那么数据溢出,可能截取到了后面16位,那么再执行 /255,等到的数据就不是期望的数值了。

类似的,如果换成m/255*500,对于整型运算,若m的值小于255,那么m/255都会为零,再 *500也是零。

所以,对于MCU的编程,不能按照人的思维去看整条式子来计算,因为我们可能会通过约分等方式简化计算。

而MCU是一步一步执行的,整型运算不会出现小数的结果。

例如整型运算100/200*200,我们常规思维可能算出结果是100,但是MCU算出来就未必了,可能是0。

网友:
为什么128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开始的数据类型就是unsigned int 型,那个是溢出了 ,但是我修改数据类型long 后还是不行,我参考网上的列子,别人乘以的是50000,但是结果也显示正常,想问下改怎么修改,麻烦知道下,谢谢!
显示部分的函数是:
b=(m*500/255)/100;
           s=(m*500/255)%100/10;
           g=(m*500/255)%10;

           wdata(b+'0');
           wdata('.');
           wdata(s+'0');
           wdata(g+'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的数据类型就是unsigned int 型,那个是溢出了 ,但是我修改数据类型long 后还是不行,我参考网上的列子,别人乘以的是50000,但是结果也显示正常,想问下改怎么修改,麻烦知道下,谢谢!
显示部分的函数是: ...

你应该先检查你的m是不是在0~255之间变化,先通过wdata()把你的m值输出查看一下。
如果是的话,再检查一下上面的运算是否正确,考虑是否可以优化一下。
b = m/51;
s = (m*100/51)%100/10;
g = (m*100/51)%10;
再优化一下:
s = (m*10/51)%10;

纯理论型的,楼主验证下吧。但第一步的m值是必须要先检验的,不然后面都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