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中利用LCELL实现时间间隔测量的问题

楼主:
请各位帮忙看看,我接触FPGA也就一个多月,时间紧迫,自己整不出来,谢谢了,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做过,相关论文很多,但是问题的关键都没有提到!!

问题来源:

想要测量时间t(起始信号与结束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通过数时钟个数,得到nT(T是时钟周期,譬如说我的时钟脉冲频率200MT=5ns),但是有误差(一个周期之内),ta,tb.

我的工作就是测量tatb

主要的想法就是把tatb再细分,用LCELL来实现细分

我大概测了一下LCELL延时大约520ps左右(其实就是一个查找表,我试了一下DATAD作为输入接口得到的延时)。我要测的时间间隔是5ns以内,用十个LCELL就可以了 ,仿真一下,发现延时不均匀,看了一些东西,说是布线问题,这个我实在不太懂!

其实用十个LCELL得到的延时还可以接受,我试了一下增加到二十个,基本就没法看了。。。。

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设的200MHZ,发现最终出不来波形,后来又看了很多资料,说是时许问题,我的频率太高,没有满足建立时间的要求,降到100MHZ就可以有输出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让延时变均匀?

我不知道怎么把图加上,很晕,可能没说清楚,附件里都有了,请帮忙看看吧。。。或者告诉我应该看什么样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用LCELL测量延时,想法有点超前。LCELL延时本来就很小,而且受布线、器件温度环境影响较大。

网友:
用LCELL测量延时,想法有点超前。LCELL延时本来就很小,而且受布线、器件温度环境影响较大。
版主的FPGA的了解真的很多啊,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LCELL延时小所以如果可以应用的话,时间精度会很高,所以比较吸引人,不过就像您说的,受影响大,ALTERA的文件里也说不建议用它作延时,怕不稳定,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案,我想仿真出来,貌似挺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之所以为版主

网友:
和布局布线有关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

和布局布线有关,应该观察LCELL延时后的波形,不是D触发器输出波形。附件资料请参考。最好用布局布线工具查看延时。待研究。

网友:
和布局布线有很大关系,最好用布局布线工具查看延时。此外应该观察LCELL延时后的波形,不是D触发器输出波形。附件资料请参考。待一起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Degradation in FPGAs Measurement and Modeling
推荐,这篇文章里就是用Buffer级连测延时的。
话说,楼主用LogicRegion工具了么?

网友:
话说版主做的咋样了,这也我的毕业论文啊

网友:
LceLL延时与太多因素有关,所以用它实诅延
时不可靠!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