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口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
大家好。 我想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直流电机。  需要在IO口上接驱动电路吗?

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

网友:
如果功率非常小,而且仅限于做实验,则加不加都没问题,一个io就可以导通了。
不过,如果做产品,或者功率稍微大点,则不加驱动根本就动不起来

网友:
要加驱动,电机功率较大的话还需进行隔离处理。

网友:
这个要加,一般单片机IO的输出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而驱动直流电机怎么也要上百毫安吧,如果手头没有驱动芯片,可以用三极管或MOS管搭建一个H桥电路!
  有需要可以找我,QQ,3530079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些电机专门的驱动单片机 还用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