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实际应用中,信道(DEFAULT_CHANLIST)冲突的解决办法。

楼主:
将成品到用户处组网实施

发现信道(DEFAULT_CHANLIST)已经被占用

目前的解决办法是修改DEFAULT_CHANLIST定义,将所有节点重新烧录程序

但这个解决方法存在很大弊端

一旦网络中节点数量众多,重新烧录费时费力

而且一旦使用环境发生变化,占用了默认信道(DEFAULT_CHANLIST),那么只能再次重新烧录程序

这个问题在真正的产品上是很大的致命点

所以请教是否有好的办法,我想过

第一种方法将默认信道(DEFAULT_CHANLIST)的所有值或起来,我观察信道是移位表示,或起来不会冲突

第二种方法在协调器增加宏定义NWK_MANAGER(感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2523-1-1.html帖子的作者)

以上两种方法我还没有试验,先发帖讨论或者如果有人做过,稍微指点我,给个方向就好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们的做法就是每个终端程序支持信道变更(包括协调器), 当然这需要一个类似设置的tool终端, 然后先是通过无线来让所有的设备变信道。 如果实在是占用的厉害, 无法通过无线设置, 这样就手动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就是每个终端程序支持信道变更(包括协调器), 当然这需要一个类似设置的tool终端, 然后先是通过无线来让所有的设备变信道。 如果实在是占用的厉害, 无法通过无线设置, 这样就手动设置!

感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