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
工作需要,刚刚接触+uclinux。看到一些讲linux的资料,提到“在PC上安装linux”,linux不是下载到arm的flash中吗? 如果是,那bootloader不也是下载到flash中吗,不会覆盖吗?  我现在的状态是找不到门,求高手指点,多谢啦

网友:
Linux可在多种平台上运行,包括基于x86的PC平台,因Linux是免费的开放操作系统,所以在嵌入式系统中也常用,毕竟软件是要钱的,免费或低价的东西总是会受到欢迎。

网友:
Linux在PC上运行和嵌入式系统是不同的,在PC上Linux安装在硬盘上运行,在嵌入式平台上,通常采用Flash作为存储器,启动加载程序是不会被冲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