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和系统的启动代码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1-11-23):
bootloader和系统的启动代码是一回事吗
如题,看资料上讲把flash分块,第一块放启动代码,后边的块放核心,在后边放跟文件系统。 bootloader不也是放在flash的最开始的位置吗?所以问系统的启动代码和bootloader是不是一个东西,多谢啦
系统
FLASH
资料

网友A:
bootloader一般放在flash中偏移0x0的位置,你所说的启动代码和bootloader是一样的,但是有的bootloader中含有OBM的代码,OBM代码放在flash中的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