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数控TI方案电源》显示器件的选择问题的投票

楼主:
本方案选用的是F28035,它的功能强大,资源丰富。它有CLA,作数学运算非常在行,加上28XX CPU相当于两个CPU了。看来,给它穿件花衣服---TFT-LCD是相配的。

但是本方案中使用了9PWM10ADC,已经快把它累扒下了,再控制一个需要比点阵LCD多好多倍数据流量的TFT可能力不从心。然而,如果合理安排,或者会可以的。

所以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觉得用什么显示最好!

1TFT-LCD

2、点阵LCD

3、数码管LED、或段式LCD

4、其它---(请说出具体实现)

单选投票 , 共有 47 人参与投票
17.02% (8)
4.26% (2)
72.34% (34)
6.38% (3)

网友:
只能在段式LCD和数码管中选择,要考虑成本问题。只做一两台无所谓,手里有什么就可以用什么,可以完全不在乎成本,但要有哪怕几十上百台的小量就不得不考虑了。不花钱,越高级的越好,要自己掏银子,那可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了。

网友:
CHUNYANG讲得很有道理

TFT-LCD的价格比较高,大家都熟知的,要网站提供,可能有些问题。现在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多数人接受TFT-LCD,我们也应该考虑怎么实现的问题了。这就是你就的“越高级的越好,要自己掏银子,那可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了”。

因为这款CPU确实有很多资源可以开发,作为“DIY”,就存在随心所欲成份,假如我们同时考虑到它的其它资源的使用,给大家留个DIY的空间(引出可能需要的接口、留出可能的安装位置)也是可以应该考虑的。

正象现代的奢侈消费品一样,并不一定是“需要”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把接口和空间留在那里!

网友:
我来支持一下,我支持用VFD现实屏。亮度高!!!

网友:
TFT-LCD也不贵,大概2、30元就可以了,显示CPU处理不赢可以降低刷新率和局部刷新来解决,毕竟TFT-LCD档次还是要高些,还可以搞个触摸控制

网友:
我看应数码管有的情况下再选任何一种,这样一则大度,二则丰富

网友:
高端的显示方案可以自己进行设计实现,反正是自己用的个性化制作,无所谓成本了,自己出银两自己用就是,我打算用这个办法解决: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817-1-1.html

网友:
不仅仅显示几个数字的,我考虑的是信息量的问题,我们自己做的,自然要留余量~
(我选的TFT,或者点阵也行,上面有提到可以数码管外加,这样也不错,反正模块化编程,硬件不重要~)

网友:
作为电源。能清晰的表示出输出电压电流及设定电压电流还有一些常用的错误代码出来就可以了。没必要搞TFT吧。个人感觉。

网友:
建议段式LCD,数码管太寒酸;段式LCD貌似可以定制。

网友:
如果可能,多种接口更好,适合diy嘛,模块化处理,新手或者穷e开始的时候可以选择简单便宜的,等水平到了,知识涨了,自己升个级,也不失为一种小成就~

网友:
oled怎么样?应该很漂亮,也不贵

网友:
选3,成本控制,这是工程师必备的技术,呵呵

网友:
成本控制得好产品才有竞争力,显示作为本电源的外围设备不至于影响电源性能,LED数码管已经足够了,其他更加高级的显示待设备基本性能达标后可以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