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硬件扫描模式采样值不准问题

楼主:
我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两路AD采样,给固定电压值给采样口,用JLINK仿真发现BURST模式的读取的数字每次都不一样,而相差很大。大家有没有用BURST模式进行采样啊,能不能交流交流呢?

网友:
没人回答,求助啊,求助啊

网友:
问题有很多可能,你需要仔细查找,不应该跟调试有关,注意转换速度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换速度我一直在调整,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其他AD管脚影响了,还是布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