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o口控制k9k8G08U0A写不进去数(急)

楼主:
这是个试验程序,就是把整页写入同一个数据,,另外ID什么都可以读出来,,个人感觉数据是可以读出来的,,但读出来的全是FF,2112个FF后是64个0x15,我把读命令改错的话,读出来的是那个输入的数据,说明内部没把数据读出来,这是不是说明FF读出来的是内部的数据,是由于数据没写进去呢?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uchar col_add1,uchar col_add2,uchar row_add1,uchar row_add2,uchar row_add3)
{int i;
 DDRA=0xff;
 nand_write_command(0x80);
 nand_write_address(col_add1);
 nand_write_address(col_add2);
 nand_write_address(row_add1);
 nand_write_address(row_add2);
 nand_write_address(row_add3);
 //delay();
 for(i=0;i<2112;i++)
 {
  nand_write_data(data);
  //data=data+1;
 }
 nand_write_command(0x10);
 //PTIS_PTIS0=0;
 //DDRA=0x00;
 //PTS=0xc0;
 //while(!PORTAB_BIT8);
 //while(PORTAB_BIT8);

 //delay();
}

网友:
帮主呢  跪求帮助呀

网友:
楼主可否解决

我遇到相同的问题,很急啊  能不能指导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