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全民DIY实验电源》硬件原理图

楼主:
还好赶在11.25之前完成。各路英雄及版主,请好好指教指教,谢谢。

电源输入:

PFC部分:

辅助电源部分:

主电源初级:

其中一路输出:

电流电压采样及控制:

反馈部分:

网友:
这个电源电路,楼主经过自己的调试了么,如果能把自己的过程,还有电路具体所实现的步骤写上,那相信就会更好了

网友:
U13为什么+12,-5V?

网友:
辅助电源整流后不加滤波电感吗?

网友:
期待楼主再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根据版主在《全民DIY实验电源》之硬件篇中的要求及提示画的,并未实际测试。。。如果已经实际调试了,那还叫什么全民DIY啊,,应该叫方案共享,呵呵

如果能有幸被DIY采用一部分,那是才是写调试过程的时候,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07并不是Rail  to  Rail  运放,单电源供电输出达不到0,故此需要负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OP07不是轨到轨, 而且也不能且轨到轨, 真要到零伏的轨到轨还是比较勉强的

网友:
不容易发个贴, 竟然撞车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主要是给运放供电的,而且是直接431反馈,纹波可以满足要求,至于给MCU和数字电路用的电源,有7805线性稳压,所以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运放供电不是正负对称电压,而是正的是12V,负的5

网友:
负电源看上去只是为了保证输出可以达到零伏,-5V足够了,不一定非要与正电源对称

网友:
我这里数字部份需要一组高于5.5V的辅助电源输出,+12V可以满足。

网友:
数字部份的ADC输入范围为0-3.3V,DAC输出为0-5V。

网友:
不过隔离问题需要考虑。

网友:
重要补充:
辅助电源要提供一路隔离的5V以上的非稳压独立输出供给显示面板使用,数控部份使用+12V那路辅助电源输出即可,该路隔离输出的稳压由显示面板实现,本路输出电流最好按1A(即不低于5W)设计。

网友:
根据版主的要求,辅助电源,7805部分去掉,再加一绕组隔离8V/1A输出。
电流电压采样运放比例电阻调整一下以满足ADC0-3.3V要求

网友C:
愣是没有看懂,真心悲剧!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愣是没有看懂,真心悲剧!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慢慢学习、持续努力吧。

网友:
报个名

报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