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NOKIA5110 数字时钟~

楼主:
LaunchPad+NOKIA5110  做的一个小东西

没有飞线,LCD的gnd刚好插在一个IO口上,于是把IO口置低

用了板子左边的P1口,还剩余很多IO,可以作扩展
效果:右上角是秒,左上角是星期,右下角是日期

不知道谁做过模拟时钟没有?

时钟用的是TA定时器
之前用的是BT,走时很准

TA没怎么用过,所以这个程序还不成熟
最近比较忙,没怎么搞
先把源码传上来,期待高手完善

网友:
楼主点的这个屏真的挺好看的,不错,支持一下,如果能把详细的例程发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这样就更好了,\(^o^)/~

网友:
LZ的数字怎么这么大

是用图片?

网友:
这个做得不错噢!楼主是如何实现时钟的?

网友:
不错不错,效果很好啊,关键是引脚省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上原码?

网友A:
我正在做,不到100uA,秒是显示的,显示屏关闭时万用表显示1uA吆,
不过我做的比较慢,今天没写一句,看无关的东西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一直比较迷惑,就是复位,如果我用阻容开机时来复位不用软件通过端口来复位也可以,但是数据文档里图示需要脉冲,并且还说不正确的复位会损坏显示芯片。我看国外网站上也有用阻容硬件开机复位就行了的,不过他那个还是说有问题,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引起的
楼主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谢谢

楼主也是用的20脚的?2kFLASH不够吧!

网友:
楼主点的这个屏真的挺好看的,不错,支持一下,如果能把详细的例程发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这样就更好了,\(^o^)/~
答:刚弄出来,本来是在别的项目上用到的一部分,今天试着玩玩,就移植上来了,代码等我整理一下,周末上吧

LZ的数字怎么这么大,是用图片?
答:不是图片,大数字是15*32的,区域性刷屏,不用整屏刷。

这个做得不错噢!楼主是如何实现时钟的?
答:我把32.768的晶振焊上了,用的是定时器。

不错不错,效果很好啊,关键是引脚省
答:是的,发现IO口置低可以当GND使,第一次这么用

屏不错
答:淘宝,13RMB

强烈要求楼主上原码?
答:周末,要整理一下的

我正在做,不到100uA,秒是显示的,显示屏关闭时万用表显示1uA吆,
答:还没来得及测功耗,准备把背光关了,上周做了一个水果电池,给MSP430F4270系统的一个时钟供电,用段码液晶,最低3.7个微安

楼主也是用的20脚的?2kFLASH不够吧!
答:楼主用的是G2452,8K呢,还可以扩展好多~

网友:
 有哪位大虾在这种点阵液晶上做过模拟时钟的不?指针旋转时候的算法怎么弄?还是刷整屏啊……

网友:
MSP430F4270跑一个时钟,段码液晶显示,功耗~

网友B:
什么水果?这么牛,是柠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水果?这么牛,是柠檬?

火星哥,这个是橙子好不好

网友:
做得很不错,特别是那个将IO置低电平当GND用很有创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酸性水果都可以的~

网友:
牛人啊 支持 等源码

网友:
还没这样玩过呢!

网友:
最近在想毕业设计做什么呢~~楼主的水果电池是怎么将电压整理到3.3v的呢?

网友:
赞一个,可以做一个实时监视cpu使用率的东东,我也有个同样的屏,期待开个源,430的代码好难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头文件稍微改改就可以在主函数里调用了。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整到3.3吧~

430工作电压很宽的~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开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经开了啊~程序在1楼的附件里

网友:
扫了一眼,没仔细看
怎么没用32K的晶体?

if(SECOND%10==0)
这样做到了功耗最小化么?

就写了个“Sunday”字符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星期那个没弄,加个数组就OK了,
char const weekday[7][10] =
{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
之前用的是时钟芯片,直接读取就行
这里得加判断
很多不完善,公开源码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完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做,不到100uA,秒是显示的,显示屏关闭时万用表显示1uA吆,
不过我做的比较慢,今天没写一句,看无关的东西

请教下不到100uA的屏的型号?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不到100uA的屏的型号?多谢

也是这种诺基亚的显示屏

不过看手册,确实典型的工作电流好像就有200uA上下吧,我不记得了

不过我那个是实测,我的表我自我校验过了,应该还是比较很准的,可能是显示屏的个体差异吧

您也有这个屏?对比度不要设那么大,也能减小电流

网友:
晕,看多多谢两个字又忍不住自我虚荣一下

不知道又是不是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这种诺基亚的显示屏不过看手册,确实典型的工作电流好像就有200uA上下吧,我不记得了不过我那个是实测,我的表我自我校验过了,应该还是比较很准的,可能是显示屏的个体差异吧您也有这个屏?对比度不要设那么大, ...

我只有Nokia1100的屏,悲剧的是看到楼主帖子一兴奋摔坏了。新买的屏估计这周能到。
看手册在低负载50uA到高负载250uA,但是当时测出总在300uA左右,还是太高了TT
对低功耗的点阵屏没有抵抗力……见笑了

补充下,驱动IC是PCF8814,分辨率是96×65,3线串行(类似I2C)不过一次要发送9bit。
资料在这: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01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xjever&bbs_id=9999

网友G:
请教楼主,能接12864液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能接12864液晶吗

可以,用串行模式,节省IO口,具体没试过,因为我的12864坏掉了……

参考:

老早以前的了

网友:
这个32.768Hz的晶振需不需要外接电容的啊,我看板子上好像有贴片电容的缺口啊

这个32.768Hz的晶振需不需要外接电容的啊,我看板子上好像有贴片电容的缺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接不接都可以,芯片内部有内置的电容,配置BCSCTL3的位XCAP 即可,具体见手册及头文件。

网友I(2014-07-30):
楼主多谢了,西电的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