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TC35?

楼主:
430可以用吗?看TC35驱动电压要3.3v,我的系统两节电池供电可以吗?在学校做项目,把传感器数值和一些键盘输入的值发送到PC机。用TC35可以吧?用笔记本的话USB转232应该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下TC35的说明,供电电源下限是3.3V,如果只有3V的话,怕是无法正常工作(可以试下,这个不是绝对的)

网友:
TC35启动电流问题要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正在学习TC35.有问题再来问。

网友:
TC35不能使用干电池供电,电源要满足2A的峰值输出能力,纹波有严格限制,具体去看看模块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使用干电池供电。。。那不是悲剧了,想做成手持的是不可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锂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示,我去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LP3893 (3A Fast-Response Ultra Low Dropout Linear Regulators)

这个如何 LP3963/LP3966(3A Fast Ultra Low Dropout Linear Regulators)

网友:
3A的当然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TC35功耗不小啊,4节干电池用不了多久阿。怎么办?

网友:
什么玩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手持设备 通过单片机给AT指令远程发送信息,建立数据库。想想用GSM,发短信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