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仿真 时 怎么让输出的值(总线)以 波形方式显示

楼主:
output输出为 rom 里正弦波的值
如何设置让output以波形输出 (正弦波)

网友:
正弦波输出是针对的模拟电路,quartus ii 不能出正弦波的图

网友:
就是在signaltab II 里的这种显示方法
在仿真里怎么设置?

网友:
。。。。我的quartus ii 9.0的版本里面没有显示这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