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你了解多少

楼主:
    别看题目这么说,其实我也不见得懂多少,抛个砖头,大家讨论一下。
    我最近在做一款DCDC,到了器件选型阶段,老板要求体积尽量小,之前实验都是用普通的直插电解电容,体积比较大,为了缩小体积,自然就想到了贴片电解电容,钽电容。网上搜罗了一些资料,主要是钽电容失效时短路,电解电容失效时断路,贴片电解电容和钽电容耐压都不高,电解的100V最大。钽电容还没来得及搜资料。

请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贴片电解电容,钽电容,普通直插电解电容各自的应用场合。如果耐压都满足要求,什么场合应用钽电容,什么场合应用贴片电解电容。直插电解电容和贴片电解电容除了体积之外有什么差别?

网友:
不敢妄言了解,散乱地罗列几点已知的东东

●陶瓷电容特性好,为微电子电路的主体,但大容量的不易做,成本高,所以大容量电容颇多选用有极性的铝电解、钽电容或其他高分子电容。

●铝电解成本低,缺点是:①等效串联电阻(ESR)大,影响高频特性,②寿命短——这点也很致命,其他电子器件的寿命多为半永久或以万小时计的,唯电解电容的寿命仅2000~5000小时,拖累了整机的寿命。

●钽电容也是大容量的,高频特性和寿命都明显优于铝电解,但它也有个致命缺点就是损坏时往短路上跑(铝电解实效是开路的),自己死还要拉垫背的,良心大大滴坏,所以有些公司宁可对其特性割爱,干脆规定设计里不许用钽电容。还有一点,钽电容的耐压要逊于铝电解,一般有几十伏就了不起了,而铝电解上600V的也有.

●在容量、特性两者间想熊掌和鱼一把抓的情况下,高分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如三洋的OS-CON和POSCAP是很有名的,高频特性能和陶瓷电容媲美,容量又不输电解电容。近年其他厂家也来掺和高分子电容了,如村田制作所的ECAS等,各家的地道都有不少高招,具体要查看各自的数据手册。

●类似电解的还有一种叫电气二重层电容(又称超级电容)的,耐压很低才几伏,但容量贼大贼大,法拉级的,价格不高,有时能用来替代可充电的二次电池作RTC或SRAM的后备。

网友:
先说封装形式:表贴还是直插跟器件的性质、性能无关,只是因表贴的机械强度在一定尺寸以上不及插件加上对生产工艺要求的不同(焊前安装和焊接的手段不同),表贴电解电容无法做到过大的容量和耐压,插件则无此限制。
电气性能上,钽电解电容比铝电解电容在高频特性上更好,虽然钽电解失效的后果往往较严重,但正确使用是不会有问题的。另外,铝电解电容可以实现的容量和耐压均高于钽电解电容,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滤波需要的容量和耐压,次之为工作频率,对于低压开关电源的输出侧滤波,为追求良好的高频纹波特性,可以考虑铝电解+钽电解的并联甚至并联使用陶瓷电容,但具体需要根据开关电源调整器的特性来正确使用,这方面的知识不是几句话能够讲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仙猫的耐心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分析的也很到位,我也觉得电源行业尤其是电容方面水很深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