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
5V的atmega16跟NRF24L01进行接口时,要串电阻吗?还有就是,这两个之间有SPI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没记错的话都是3.3的,你买模块的时候厂家应该给资料的吧,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工作电压1.9到3.6v,电源你要是直接接5V,芯片会烧坏。IO口兼容5V

网友:
电源小于3.3,IO串电阻可接5V

网友:
只要你的IO是默认弱上拉的就可以直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NRF是3.3V供电的,但是单片机供电是5V,所以我要跟他对接时,要串入限流电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AVR单片机也要上拉3.3V吗?还是不用上拉了。像51的P0口食开漏极输出地,所以需要上拉,但是AVR呢?需要吗?他已经内置上拉电阻了!

网友:
最好空一电阻位置,0-27欧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