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中能 例化模块 么

楼主:
module SEG7_Driver(oSEG,oCOM,iDIG,iCLK,iRST_n);
input [15:0] iDIG;                //  4 Digital Hex
input iCLK,iRST_n;
output reg [7:0] oSEG;        //        7-SEG LED output
output reg [3:0] oCOM;        //        7-SEG COM output
reg [31:0] Cont_DIV;        //        Scan Clock DIV Counter
reg [3:0] mDEC_in;                //        Hex To 7-SEG Dec reg
reg [1:0] mSCAN;                //        Scan Order Counter
reg mSCAN_CLK;                        //        Scan Clock

parameter iCLK_Freq = 50000000;        //        50 MHz
//parameter iCLK_Freq = 27000000;        //        27 MHz

//        Scan Clock Generator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Cont_DIV<=0;
                mSCAN_CLK<=0;
        end
        else
        begin
                if(Cont_DIV < (iCLK_Freq>>10) )
                Cont_DIV<=Cont_DIV+1;
                else
                begin
                        Cont_DIV<=0;
                        mSCAN_CLK<=~mSCAN_CLK;
                end
        end
end

reg [1:0] mSCAN;

//        Scan Order Generator
always@(posedge mSCAN_CLK)
begin
                mSCAN        <=        mSCAN + 1'b1;
end

//        Hex To 7-SEG Decoder
always@(mSCAN)
begin
                case(mSCAN)
                0:        mDEC_in        <=        iDIG[3:0];
                1:        mDEC_in        <=        iDIG[7:4];
                2:        mDEC_in        <=        iDIG[11:8];
                3:        mDEC_in        <=        iDIG[15:12];
                endcase

                case(mSCAN)
                0:        oCOM        <=        4'b1110;
                1:        oCOM        <=        4'b1101;
                2:        oCOM        <=        4'b1011;
                3:        oCOM        <=        4'b0111;
                endcase

end

always@(mDEC_in or oCOM)
begin
        case(mDEC_in)
                        4'h0: oSEG = 8'h90; //8'b11010111; // ---t---
                        4'h1: oSEG = 8'h9f; //b01001100; // | |
                        4'h2: oSEG = 8'h58; //b01000101; // lt rt
                        4'h3: oSEG = 8'h19; //b10000111; // | |
                        4'h4: oSEG = 8'h17; //b00100101; // ---m---
                        4'h5: oSEG = 8'h31; //b00100100; // | |
                        4'h6: oSEG = 8'h30; //01010111; // lb rb
                        4'h7: oSEG = 8'h9d; //b00000100; // | |
                        4'h8: oSEG = 8'h10; //b00000111; // ---b---
                        4'h9: oSEG = 8'h15; //b00000110;
                        4'ha: oSEG = 8'h14; //b10100100;
                        4'hb: oSEG = 8'h32; //b00111100;
                        4'hc: oSEG = 8'hf0; //b11000100;
                        4'hd: oSEG = 8'h1a; //b00101100;
                        4'he: oSEG = 8'h70; //b00101110;
                        4'hf: oSEG = 8'h74; //b000101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在quartus 中能不能把 这个模块例化,就像library中的元器件那样,随时能掉出来;能实现这样的操作么?谢谢 求大侠指教。

网友:
直接可以调用。把这个VERILOG文件放到你的工程文件里面,添加到QUARTUS工程里面。如果VERILOG文件调用,就用MODULE关键词声明;如果VHDL调用,就有COMPONENT声明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是 做了数字时钟 ,
module  x;  顶层模块
y y_inst();
z z_inst();
endmodule

module y();子模块
endmodule

module z(); 子模块
endmodule

就是例化 模块调用

网友:
你可以用模块化的链接,大概是夏雨闻老师的蓝色的FPGA Verilog HDL数字电路逻辑设计那本书的第九章,要不就是第十章,有详细的使用实例,你可以去看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可以给你写一个简单的模块调用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我写代码 是这样调用的
module x; 顶层模块
y y_inst();
z z_inst();
endmodule

module y();子模块
endmodule

module z(); 子模块
endmodule
您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你说的就是VERILOG推荐标准调用方法。如果不怕麻烦的话,直接生成符号在原理图中调用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