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电压严重偏高的原因??

楼主:
我家的组装电脑用了2年多,最近偶然间发现,当指尖与机箱金属外壳接触时,有较强烈触电的感觉,后来用万用表测试了前后的usb端口电压竟高达30V,我家用的是华硕P5G4IT-MLX系列主板,以上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电脑USB电压严重偏高的原因

网友:
电源的事,楼主是偏高

我是偏低我,单位的机器,只能用一个口,我打开主板发现,USB 口已经烧了两个电感。不敢造次现在就用一个,不过挺好用的,楼主的情况是电源的一路电压过高,一定是电源,楼主可与同事换下电源试试。当然这是我的判断。楼主可试试。不是电源,那就是主板烧了,不过这种情况不大。

网友:
关键是现在你的USB口是否还能用?能用就没事。你测出的30V电压应该是感应电压。机箱接地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是楼主测试的问题,USB电压如果稍高,主板早烧掉了。楼主测试的是PC电源输入侧滤波组件电容中间连接点的感应电压,说明楼主的PC没有可靠接地,这很危险,特别是手触敏感元件时,如果楼主使用该计算机连接外部硬件调试设备也同样存在意外损害电路元件的可能,务必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