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环境下编写下载普通程序

楼主:
大家好

我是个linux新手,新到什么程度呢,新到也就刚刚听说过linux的样子吧,夸张了吧,也差不多

我现在想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

就是,一般我们能找的例子,都是在linux环境中,编译和下载潜入了linux内核的程序。那一些不使用linux的程序,可不可以在linux环境中去编译下载呢?

比如  我在windows 下,用ADS这个开发工具,在LPC2136上移植UCOS这个小操作系统,写的程序。然后,通过ADS编译以后,就可以下载到板子里运行了。

那么,可不可以在linux环境下,把我上边写的程序,编译,链接,然后下载到板子里去运行呢?

其中的不明白之处是:

1,移植UCOS,根据ADS这个工具的自身特点,写的移植文件,比如说ADS汇编器所识别的汇编命令啊什么的,是不是到linux环境中,就需要修改了啊?因为linux环境下,不能用ADS嘛,也许是用gcc什么的,那么,根据ADS来写的移植文件,肯定是不能用的了呗

2,用ADS做的UCOS移植,有个什么启动文件,比如startup.s 文件,它的作用是初始化堆栈、映射中断向量表 什么的,那么,在linux环境下,这个文件还需要吗?如果需要,可能会有哪些改动呢?

总之,就是程序中不潜入linux这个系统,就是想在linux环境下,做程序。

网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来   别沉下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