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算符号" |= "和" &= "的问题,谢谢

楼主:
PWM输出里面的两句:
PCA0CPM0 |= 0x40;          // Set ECOM0 if it is '0'
............
PCA0CPM0 &= ~0x40;         // Clear ECOM0
帮我解析一下两个运算的意思吧,谢谢了

网友:
很常用的,一个是置位,一个是复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点,呵呵

网友:
C语言学过啊

"a=a+b" 可以写成 "a+=b"
这个知道吧。

"|" 是或运算  "&"是与运算    "~"是非运算(看C语言位运算)

"a&= b" 等价 "a=a&b"

如果要将a的第2位 置 "1” 其他位不变用位运算就很方便  只要 用  " a|=0000 00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谢。

网友:
C语言学过啊
"a=a+b" 可以写成 "a+=b"
这个知道吧。

"|" 是或运算 "&"是与运算 "~"是非运算(看C语言位运算)

"a&= b" 等价 "a=a&b"

如果要将a的第2位 置 "1” 其他位不变用位运算就很方便 只要 用 " a|=0000 0010"

解答的真是详细啊

网友:
这样保证只影响要操作的位,而不影响其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