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m输出的问题

楼主:
我在quartus2 软件中调用了一个库文件里面的rom,然后自己写了一个“.mif”.文件用来初始化这个rom。但是在拿出其中的数据时发生错误。如附件中图所见。

从rom地址位00开始取得数据我设置的是E0,但是取出来的数却是00,与我的设置的不符。

求解,谢谢

网友:
module RAM(q,clock,address,clken);
input [11:0]  address;
input clken;
input          clock;
output        [7:0]  q;

rom m_rom(.q(q),.address(address),.clock(clock),.clken(clken));

endmodule
这是调用rom的程序,实际上我就是想测试rom取数对不对。

网友:
恩,应该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
查看你的仿真时序图。你仿真的结果是正确的。Q输出的第一个数据0,是Q端口的初始数据,不是ROM地址0的数据,Q端口的E0才是从ROM地址0取到数据。ROM读数据需要一个时钟以上的延迟。从上面的仿真图也可以看出这个结果。

网友:
夏老师书里面好像有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