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设置为

楼主:
pic单片机端口设置为输入时,他的IO口端的电平为高电平,这个能改变吗

网友:
做为输入,IO口的状态肯定能变的,要不怎么读进去高低电平

网友:
IO作为输入时,其逻辑状态由外电路和片内上拉电阻共同决定。

网友:
可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