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E8267D怎么产生非连续相位FSK及MASK

楼主(2011-11-24):
安捷伦E8267D怎么产生非连续相位FSK及MASK
如题,需要用8267产生非连续相位FSK,怎么做,貌似默认是CPFSK.
MASK怎么产生,因为只看到有2ASK,但是有一个的depth选项在里面,这个depth是个什么东西呢,改变这个会有什么作用?
东西
mask

网友A:
调幅深度

网友A:
调幅深度就是调幅的范围
输入的信号让RF信号变化是50%-100%?还是0%-100%?
ASK你输入分立的数字信号就行了,0.5V,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