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里的参数 是不是不能综合到硬件电路上而只能仿真中用啊?

楼主:
Verilog 里的参数 是不是不能综合到硬件电路上而只能仿真中用啊

比如图中的 parameter clkdivider = 25000000/440/2;
在下载到芯片里后 就有个寄存器里存了  clkdivider = 25000000/440/2这个值?
求高手指导

网友:
那个参数是由你写的程序自动产生的,所以大小是由程序改变的,要是直接调用的IP核的话,也一样有参数,在建立IP核的时候配置。这些参数实际是可以在硬件上实现的。要不那些IP核都用不了,你调用PLL的IP核试试,它也有参数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