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补偿端的正负的问题

楼主:
有这么个电路,是用来自动调零的。先将运放输入接地,之后从输出端(绿色)采得补偿电压;之后运放输入正常接,同时通过保持采样放大器将采得的电压保持在大电容上(紫色),之后经红色部分的频率补偿(用于稳定反馈环路),加到13脚,而运放的补偿脚有两个(蓝色)。

那么,

1.这两个补偿脚有什么区别?

2.谁应接正谁接负?

3.补偿端的原理是什么?网上搜不到具体的解释啊。

谢谢大家!

这是图

这是图

网友:
两个补偿脚是用来接可调电阻的。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582.pdf
第三页
http://qgxy.sdut.edu.cn/sjcj/UPLOAD/5.PPT
第三十九页

调零原理是通过输入接地,测量输出,调整可调电阻直到输出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谢谢你的回复啊!可是10k电阻上边的1k电阻上边的电源是发挥什么用的啊?谢谢您啊

网友:
我不是神仙啊,在不知道后级电路不晓得图纸目的的情况下我也很难知道你这是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