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2次安装问题

楼主:
按照网上各种网址上的安装介绍,装驱动连续安装2次就行了,可是我使用厂家给的驱动只能装1次  第二次装不了。。。得到截图如下,悲催的  怎么解决啊 USB型的430仿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卸载重新安装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到是头回听说,驱动一般对XP兼容好,WIN7下我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般这种小的驱动,可以直接卸载再装。。。。如果没有清理干净的话,二次装还是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