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ELx ??

楼主:
MSP430中,把SSELx设置成00,01,10,11,分别代表什么?

看了一段例子,里面出现SSEL0,不懂,SSEL0又代表什么?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分别表示某个寄存器中某两位的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一款MSP430,对应的有user guide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