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外部flash配置方法

楼主:
每次断电 FPGA内部的程序就会丢失 所以接了个外部的FLASH 电路接好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将程序下载到FLASH 中 用的是altera 的芯片 和 quartus ii  谁能给说说具体的步骤

网友:
1. 硬件上配置存储芯片EPCS4,EPCS16.

2. 使用AS模式下载,程序下载外部的FLASH芯片EPCS4,EPCS16.

3. 每次上电,FPGA内部固化程序主动从EPC4或EPCS16读取芯片程序的代码配置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感谢你的回答 我想问一下 altera 的资料上的方法都是针对EPCS芯片介绍的 我使用了一个非专用的外部串行flash  按着他的方法试了一下 会出现ID的错误 有什么办法配置这类非专用芯片吗

网友:
这个需要修改硬件。

  非标准串行FLASH + CPU+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阅《Alter FPGA config handbook》中关于AP Configuration (Supported Flash Memories)的相关章节。

网友:
 AS(Active Serial)是FPGA重要的配置方式,由FPGA器件引导配置操作过程,它控制着外部存储器和初始化过程,EPCS系列.如EPCS1,EPCS4配置器件专供AS模式,目前只支持 Cyclone系列。使用Altera串行配置器件来完成。